新手求助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6):
关于上拉电阻,我有 一个不明白的地方,大侠们请看图:

网友A:
所谓的PG 是开漏极输出 如果PG 不存在 电阻PG这段就可以认为接地了 怎么可能有电压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啊,就是说如果没有PG输出,那么这个电阻就是接地是吗?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懂了,太谢谢你拉,我问了好多人了,都没人能像你一样一句话就能让我明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谓的PG 是开漏极输出 如果PG 不存在 电阻PG这段就可以认为接地了 怎么可能有电压

原来是这样啊,就是说如果没有PG输出,那么这个电阻就是接地是吗?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懂了,太谢谢你拉,我问了好多人了,都没人能像你一样一句话就能让我明白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如果没有PG输出,那么电阻的另一端被芯片拉低了,只有发出PG高电平,才能起到上拉的作用,

网友:
支持

网友:
正解
这个是正解

网友:
这样啊,我对上拉电阻也有点不明白

网友:
PWM也好,ich也好好想都符合漏极开路输出的这一出

网友:
没有输出芯片会内部拉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谓的PG 是开漏极输出 如果PG 不存在 电阻PG这段就可以认为接地了 怎么可能有电压

高电平有效的信号,一般没有信号,就是接地吧,不然就会出现不确定状态。

网友B:
不知道对不对,请参考
数字回路最怕的就是没有给定位
H或是LOW只能选一样。
如果右边的IC没有输出,PG的点的电压就是不定,所以需要点位固定。下拉到GND也可以的。
另外这条线上Z比较大。没有上拉或是下拉的话很容易受到外界电波干扰的。

网友(2012-06-17)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对不对,请参考
数字回路最怕的就是没有给定位
H或是LOW只能选一样。

谢谢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一直不明白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

网友:
举一例子:仓库分上下两层,商品重100斤,仓管员只可把60斤的商品搬上楼上,可把120斤的商品从楼上搬到楼下.请一位搬运工,搬运能力是60斤,一人是不能把商品搬到楼上的,两人才可把商品搬到楼上.
但这搬运工的能力不能太,如能搬起130斤,否则应放楼下的也被搬到楼上.
商品就是负载,仓管就是输出控制,搬运工就是上拉电阻,上拉电阻的大小根据输出和负载相差大小计算确定.
例如单片机高电平为输出5MA,低电平为-20MA电流,要求高电平点亮红光LED,电流15MA,5V,则上拉电阻大小为R=U/I=(5-0.7)/0.01=430,大约330至510欧之间.

网友:
如果点白LED,则R=(5-3)/0.01=200欧.

网友:
进来学习的。。。还是有点不明白....

网友:
很简单的吧。。。

网友:
不会有电压的,3.3V的电压只是为了稳定信号用的。

网友:
也就是说,把PG信号稳定在3.3V的高电平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

淮安笔记本维修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明白什么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

网友:
模糊  不明白  新手路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