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845主板维修USB短路一例

楼主(2012-05-16):
一块845主板维修USB短路一例
今天上午遇到一台845杂牌电脑,故障为不开机,按开机键后,诊断卡跑00,南桥温度马上升高非常烫手。(客户称没插USB设备之前都是好的)。于是仔细观察主板表面无磨损、明显元件损坏。
          断电,裸板开始检测,万用表测量主板背面USB接口第1脚和第5脚只有0.几欧,不正常,(正常应为500-600多左右),2、6、3、7脚都有600多欧正常,然后是4脚和8脚接地脚均接地。 VCC供电脚无值。  准备再测其它接口时,发现边上一条粗的线表面有一团黑渣子,用万用表笔尖将其刮开,发现断电了,心中暗想,(下此处为USB接口口供电,由于没供电,造成了南桥的开机温度瞬间升高,相当于短路),,有断线先补线,马上电烙铁加热,取一小段细铜线,补上后,再打USB接口的VCC两个供电脚,(即1、5脚有值),均有600左右,正常了, 紧接着插上电源,装好CPU、CPU风扇、内存后,按开机,诊断卡显示:00-c0-c1-c3-0b....7F,接上显示器VGA线,屏幕显示,故障修复。   ( 写得不好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。)
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谢李哥的帮助、指点。
               另附上USB接口定义跟南桥的简例手工图:
USB接口:1、5脚供电。 2、6脚数据输出。 3、7脚数据输入。  4、8脚接地。

楼主的电感画的难看啊 呵呵

网友:
照片不是太清楚,但还给力。

网友:
虽然看不懂,但....

网友:
断线了。1,5脚阻值为0.几欧??不可能吧??

断线了还是短路啊!!!

网友:
嗯,断线应是无穷大,短路是接近0欧。

网友:
思路还是有的

网友A:
不错的思路。今天我也遇到一块精英的板子,USB用不了,但是数据线打值正常,5V也有,就是不能用,没反应。看图跑线,得出南桥的问题!

网友:
虽然不会,感觉蛮有意思的

网友:
断线了,关系不大吧

网友:
是开路吧 怎么说成是短路了?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张类似问题的板子,还没空看呢,学习经验

网友:
是断线,没VCC5V供电。。。

网友:
是啊,我也同意8楼的朋友,应该是断路啊

网友:
断线怎么会是0欧姆呢

网友:
断路怎么会0.几欧呢

网友B:
绝对是南桥问题,是不是VIA芯片啊阿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的思路。今天我也遇到一块精英的板子,USB用不了,但是数据线打值正常,5V也有,就是不能用,没反应。看 ...

我前两天也遇一块,阻值正常,USB不能用,想不明白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,好修

网友:
描述错误了吧断线。。0.几 不过还是修好了,恭喜

网友:
对哟对哟,如果是没看到这烧的地方呢。。。。{: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:}

网友:
思路挺清晰 关键是客户描述挺准确  不错

网友:
断线怎么还短路啊

网友:
en 恩。精神可嘉。。。。不管用什么方法。能解决就行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不应该啊?断路的话阻止怎么会为0

网友:
明显问题,

网友:
楼主,观察仔细 值得学习

网友:
USB口哪来的2、6、3、7脚呀  ???????

网友:
晕死 我可没看到过图纸  5V 的usb供电 还进南桥了   哪个板 整个型号看看

网友:
看得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估计是那团黑渣子引起短路了,楼主还真仔细,如果换是我,发现南桥烫手,直接换测它供电或换了南桥,楼主直接测USB口 马上找出问题 很厉害,佩服!~

网友:
这样都给楼主发现了,楼主真是细心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曾经遇到过这样 的问题

网友:
支持   学习了  希望楼主多发些经验的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绝对是南桥问题,是不是VIA芯片啊阿??

为什么不是I/O的问呢

网友:
客户说好像是插USB键盘之后坏的,可问题真的恰好出在这边上。。。

网友:
小弟另详细补充一下: 是因为客户原来不小心太用力把USB接口里面塑料垫弄没了,只剩下四根触脚,一插USB就短路, 使其旁边的线路就被烧断线了。导致开机不显示,南桥瞬间升高温度,幸好是INTEL的桥。

网友:
忘了说,实在不好意思,小弟说的是USB后置双排针脚都一样。定义也是按双排写的。

网友:
这个要有图文和基础才行哦。

网友:
断线一般都是开路的,最多是USB不能用,楼主说的好像有点矛盾,要不就是供电的线搭到地线上了被你焊接时给分开了

网友:
usb供电线断了南桥为什么会发烫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VIA芯片的板子会找到IO芯片吗??

哦,了解了    它是集成在南桥里面的是吧

网友:
学习了,原来USB供电问题还直接影响到南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吗

是呀,都不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呀,都不能用

那么可能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