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,12V跳变

楼主(2012-05-16):
不通电,电源板开关炸了,203D6也挂了,还有一个0.49欧的电阻也挂了,全部都换了,12,5V都出来了,接驱动板,不停的跳变,12,5V都在跳,带不起负载,203D6换了 ,但是开关管子,换了不是原装的 手里没有一样的,用的是2139, 之后又换了,431,光电耦合,还是一样,电源板2次都查过了 基本上没啥问题了,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开关管子功率不同,带不起负载??请高手现身解答,,文章潦草,不废话,直接描述问题 请见谅

网友:
检查一下板上的贴片电阻,

网友:
0.49欧的电阻有没有换原值的啊

网友:
查一下203D6供电脚这一路的电阻 电容  二极管有没有问题? 直接换掉试一下,

网友:
查下后级负载可能有短路

网友:
o.49欧美换对吧

网友:
0.49欧可以用小一点的试试。

网友:
空载电压是否也是这样,那你没修好咯

网友:
要么后级有短路的,要么电源带载能力弱

网友:
修203D6的电源板我劝你还是换电源板算了,我修过2块都是和你的现象一样,全部换完还是这样,上网查了好多资料有的说可能是203D6不好不是原装的是打磨的芯片,但我也换了很多颗还是一样,最后只有换板了。

网友:
最初可能就是过载导致的故障 ,你修好电源 还没查出电源坏的原因呢  估计电压跳变是负载台种引起 换个驱动板 看跳不

网友:
输出电阻,电源IC的,一般22,47欧,供电电容50V/22UF,换换试试

网友:
象这种芯片,如果怀疑是打磨的话,可以用其他型号来代替排除,我记得203D6这个型号可以用来带换的好象有几种吧?如果是怀疑负载存在短路,可以接假负载来排除。我估计楼主的这个故障有可能是保护电路误动作引起的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板上的贴片电阻。

网友:
手上有台也是这样,没有搞定

网友:
检查持续供电吧,还有贴片电阻,更换开关管和开关管对地那个电阻,不行的话就换板吧

网友:
是不是一接驱动板 就电压.跳,是不是 驱动板 还有 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