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改高压的时候不需要5V,都接12V可以?班长在吗

楼主(2012-05-16):
昨天改了个高压,除开启,调整,接地。外 两根共电线师傅说都接12V,求原理。
开启

网友:
哦,是高压本来就10多V 的。。。

网友:
高压板的工作电压本来就设计的使用12V的电压嘛。。这要是么原理哎。。。

网友:
有的机子高压板是5V 有的是12V的 懂了吧 。
同意楼主:
0.0
维修公司
同意楼主:

网友:
高压板有20伏至5伏的,一般都有开机电压的,有的高压板开机电压是12V转5V的,这样的高压板不用开机电压的,开机高压板就工作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12V....

网友:
有的高压板上有12v转5v的。

网友:
改个N片都12V的 出液晶电视外(24V)

网友:
班长不在 小弟不少 ! 有的时候驱动板要用到12V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12V 5V的从没见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