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隔离电路出问题了,高手请指导

楼主(2012-05-16):
左下角这两个信号在待机下是高电平,r504  r662,都是保险电阻吧。
这样一来我就高不清楚了,那这两个信号没有高电平q34g及也能是低电平,能导通。不是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吗?
这个电路到底是怎么走的,我没琢磨透,请指教!谢谢

网友:
不是你的问题,设计者脑子麻痹了

网友:
没看到R504、R662都标注了“NO_ASM”吗?
主板上也许根本就没装这两个电阻

网友:
R504和R562在此图中标有"NO_ASM"",也就是说此图中没有R504和R562.
因为厂家为了省成本,有些板中用R504和R562代替Q78 Q79 和Q51的作用,这样就不受控了.(厂家设计了两套方案,一个低成本,一个高成本).
不要小看几个场管,一批货100多万个板,可省100多万了....

网友:
厂家很坑爹的   我原来在英业达做过亲眼看到过

网友:
discharge是电池放电,所以想要用适配器供电,必须discharge为低电平,-pwrshutdown为高电平, 你现在要查的是discharge为什么插入了适配器还是高电平

网友:
r504  r662是没有的,你把Q79弄明白就知道保隔为什么出问题了

网友:
l两个电阻都没有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