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内置摄像头难道不能改成usb的

楼主(2012-05-16):
今天闲着没事    找了废的机器     从上面拆了一个摄像头      说改成usb
拆下来一看    这玩意感情好    引脚定义也有啊     直接找了一根usb线    焊上去    然后接到台机上     没反应    连硬件都发现不了

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有问题    然后又焊了几个上去  都不认

难道本本的摄像头不能改成usb的???

还是要bios不支持

网友:
据我所知,笔记本摄像头就是BUS的数据总线,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就是啊 本来就usb的 除非你接错线了

网友:
先找它的驱动,,先打上驱动看看,,

网友:
完全可以,但是没设么意义,

网友:
可以。但你要留意。有些是3V 的供电。系统总线都是 挂南桥usb 理论上是肯定可以的

网友:
楼主有DIY精神呀,

网友:
查下看是是不是3.3v供电的芯片

网友:
可以改啊    我以前就做过笔记本USB摄像头,一个电压,两组信号,一个接地,四根线接好就行了啊

网友:
找个摄像头拆开对比一下就改好了

网友:
完全可以,我改的装到一个微型MP3壳子里随时拍照很好用!

网友:
我还有个改好的呢,不过真没什么用

网友:
当然可以啊,你看是不是接错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