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笔记本维修 ACER 5750

楼主(2012-05-16):
新手笔记本维修 ACER 5750

朋友的电脑,还没有过保,懒得送去售后,让我看看,故障不开机,插电源,电源上的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了,有短路,我觉得应该就是主电源线路短路了,拆机吧,把主板拿出来,测电源接口正常,顺着线路往下测量吧,当测到PQ7的时候对地短路了,测PQ7也短路了。先把PQ7摘了,一量还是短路,仔细看看主板,崭新的主板没有明显烧焦的地方,顺着线路看看,一看进主板里边了,找不到了,还是用老办法吧,找一节充满电的镍镉AA电池,烧烧,5秒钟用手摸主板,没感觉,可能温度不够,嘴唇对温度感觉好,用嘴唇在主板上到处试试,当碰到主板的一角的时候感觉发热,有三个电容,拆吧,拆第一个还短,拆第二的,不短了,量电容已经短路了。PQ7是4409的,没找到就找了个8107代换的,试机OK,板号是LA-6901p

一般碰到这种没过保的机器 都去保修 修了好了 会影响后续的保修的 哈 如果焊的好的话看不出来也能糊弄过去

网友:
用舌头舔舔更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牛人啊

网友:
楼主嘴好厉害
楼主强悍的一毛,嘴都用上了

网友:
用嘴在探温度。小心口水流到板子上。

网友A:
修过的主板 在坏还给质保么

网友:
说的好,这机子也敢动手,万一修不好,就费了,楼主要三思呀??/
同意楼主

网友:
呵呵!不错啊。继续努力!

网友:
用嘴,楼主太给力了,

网友:
楼主的嘴比万用表都好用,太给力了

网友:
修板都武装到嘴唇上了,厉害!

网友:
同感

网友:
嘴皮子功夫不错,但不建议常用!

网友:
不是有现成的维修电源吗,,

网友:
经验和方法倒是可以借鉴下。顶一个。

网友:
思路和想法都不差,我顶

网友:
哈哈楼主有才,不过得注意别流主板上哈喇子了,哈喇子腐蚀很高。也怕修着修着一急眼咬上一口不修了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过的主板 在坏还给质保么

人家说了不去保了

网友:
充满电的镍镉AA电池
是什么样的?为什么要用它?

同意楼主: 0.0 反对楼主: 0.0
同意楼主: 0 反对楼主: 0

网友:
用可调电源不就行了吗

同意楼主: 2.5 反对楼主: 0.0
是啊 为什么不用可调电源
同意楼主: 0 反对楼主: 0

网友B:
用嘴。这方法不错!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全!

同意楼主: 1.5 反对楼主: 0.0

网友:
同意楼主: 0 反对楼主: 0

网友:
楼主修过的板不保咯

网友:
楼主自己保啊~下次大的电流叫他用嘴试下

网友:
              这个年头修主板  就开始用嘴了

网友:
有的主板是有铅的,还有其他有毒东西。修了笔记本陪上健康值不值啊?

那也是的

网友:
楼主就不怕嘴皮上出泡  不过这种精神还是不错的

可能楼主嘴厚

网友:
呵呵,楼主全才啊,不过嘴唇不能常用。

网友:
厉害啊!!!楼主的嘴真强,不用尽量避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过的主板 在坏还给质保么
第一次应该去质保,会有记录,之后无所为。反正第一次拆过,后面就不会怀疑自己拆过~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过的主板 在坏还给质保么
这肯定不保的

网友:
不愧是嘴上功夫
同意楼主:
3.0
zhumiaosg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楼主全身都是测试工具,厉害

网友:
你用的那个什么电池是多少V的呢,发张图给兄弟们看看吗

网友:
我也第一次看到用嘴唇的哈,楼主实在是强悍
同意楼主:
3.0
zhumiaosg
同意楼主:

网友:
第一次故障还是给售后好一点

网友:
楼主用嘴代替可调电源强

网友:
楼主,嘴都用上啦,值得学习

网友:
方法不错,下次修到短路的主板我也用嘴去亲亲,呵呵。开玩笑的,有可调电源用烧机法好一点,毕竟用嘴去试不太好!

网友:
哈哈,楼主真的是另类。电击用电池 触摸用嘴唇

网友:
用嘴亲主板?这方法厉害

网友:
楼主用嘴修机子第一次见

网友:
太有才了,肯定不是新手。

网友:
不要把你的嘴烫坏了

网友:
好专业的楼主用嘴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高招

网友:
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楼主嘴上功夫了得。

网友:
同意楼主,万温表很好,多钱

网友:
新的维修方法,,嘴唇对温度感觉好,用嘴唇在主板上到处试试,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3430-1-1.html

网友:
要是哪一天雷把主板的南桥和北桥打了,你就是死的憔悴

网友:
有时候手都吃不消,你还用嘴,太富有冒险精神了

网友:
我的设备不如你们啊,我没有可调电源啊,只是个业余的现在还不方便买可调电源,不会烫着的,要是那么热,手早就摸出来了,我是实在找不到热的地方了,谢谢各位提醒,电池就是普通的5号的镍镉充电电池,这种电池可以有短时间的大电流输出,电压1.2伏的,对付阻止为0的短路有用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过的主板 在坏还给质保么

肯定不保的,就没打算去保的

网友:
在保的本我一般不修,不过修好算不错的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

网友:
用嘴去试  可爱的人你很有意思

网友:
这个短路修的比较快。楼主那个说用电源烧板然后查故障。是用多少伏的电压呢。烧哪个位置的。。

网友:
有通!!下次我用耳朵试试温度 !!

网友:
......万一很烫的那种楼主不就悲剧了。楼主还真敢想!!

网友:
楼主还真有才啊,小弟的见识又涨了,还是建议你买个可调电源吧,就不用嘴了

网友:
建议楼主买一人可调电源,这样就不用嘴去冒险了,电流、电压大少都可以调,

网友:
楼主真超单,你确定那个电容的地方用手摸不出来,我肯定不会用,手背试过没

网友:
楼主的嘴巴也太神奇了吧

网友:
很多师傅都是用嘴去试板子的!顶楼主!!

网友:
下次再坏找售后人家可不管了

网友:
耳朵会比嘴巴更雅观一点。。

网友:
方法还是要学的

网友:
用嘴,楼主你有个性。值得学习

网友:
之前也见 人家用过嘴唇 很敏感

网友:
以前我们老师叫我们用下巴去感温

网友:
实在是太强悍了,用嘴,这一招够狠,不过确实是个方法,手的敏感度低了,不是发热厉害的,也感觉不出来。楼主精神可嘉,赞一个

网友:
这样修好了还会坏吗

网友:
用嘴修好的,真强大!!!不过思路不错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楼主 下次用手就行了。。有些发烫可以达到90度以上 我的手是经常被烫到, 嘴巴烫了影响个人外观形象。

网友:
接吻烧机法

网友:
板子上重金属比较多哦 请注意健康哦

网友:
保内的机子 一般还是建议送售后吧

网友:
那机器应该是电池口旁边的电容吧

网友:
楼主为了修好板,突出奇招啊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被楼主的吻感动了

网友:
呵呵,我有时候也是用嘴

网友:
嘴唇!!!! 兄弟 不至于吧。!

网友:
楼主不怕把嘴烫伤

网友:
温度不够我都是加大电压的。
从来没想过用嘴的

网友:
思路不清晰,看不是很懂。

网友:
估计舌头的感觉更好,哇哈哈

网友:
"用嘴唇在主板上到处试试"这招太有才了。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用嘴试温度,我宁可用手背

网友:
电容短路的很多的,烧机很快的

网友:
用嘴唇?还是第一次听说 厉害

网友:
楼主 该不会是初吻吧? 哈哈
同意楼主:
0.0
zzcwyx
同意楼主:

网友:
真实高细心的.咱一个.我也的多多努力.

网友:
嘴巴都用上了,呵呵

网友:
厉害 维修什么都用上了 不容易

网友:
用嘴太强了,用手就差不多,

网友:
板子上都是重金属,最好不要用嘴了,到时得癌症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在保的机子,最好别动。当然,如果不差钱,那就另当别论了
!

网友:
不是有现成的可调电源吗

网友:
楼主也是个人才了

网友:
用嘴有点夸张了吧。。。。。。 不过经验不错 可取

网友:
楼主,你很强大,居然用嘴,佩服

网友:
烧机大发啊

网友:
强悍的楼主 不过也增长见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嘴。这方法不错!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全!
好想我也经常这样干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嘴。这方法不错!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全!
会不会有口水呢?

网友:
楼主用嘴试温度,我上次烧机一个电容短路了,用手去试温度,不小心手指上还烫个泡出来,用嘴不知道会不会起泡,哈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还是好修的

网友:
楼主维修境界很高啊,不过用嘴不可取。下次用手肘。除了手掌的其它地方都比较敏感。

网友:
找一节充满电的镍镉AA电池,这个好啊,几伏电压的啊?

网友:
这种方法值得借鉴,

网友:
楼主用嘴就不怕= =你太强悍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是神嘴啊~不要被汤出泡哦

网友:
楼主的嘴唇不错啊 太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东西了 下次你可一光着身子 把主板贴在身上在通电感觉也是不错的 你可以试验哈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