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TCL T51笔记本一进系统就断电,电池充也充不满

楼主(2012-05-16):
换了个显卡,还把风扇调为常转,后发现电池怎么也充不满,不接外电时,在系统里的电池电量显示为某一定值,不管用多久都一样。而且,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接才能启动,否则只接一个,一进系统(登录音响后)就断电。是EC还是显卡没焊好?

网友:
是不是充电芯片啊!

网友:
可能做显卡时弄出故障了 重点查充电电路和隔离保护电路

网友:
换个适配器试试了

网友:
还是查查隔离保护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