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硬盘坏道

楼主(2012-05-17):
ghost不进去系统。我用mhdd扫描发现好多坏道,然后简单修复下,还是ghost系统卡在那。百度了下资料,mhdd要多次扫描才能修复坏道、要10次以上。我汗,真的假的?后来想去低级格式化下format认不到盘。。。高人指点下

网友:
你说的“简单修复”具体是怎样修复?

网友:
好多坏道 扔了吧 数据重要!

网友:
这硬盘还修啊   换了吧    修好的希望很渺茫

网友:
不用折腾了 ,换硬盘吧,物理坏道没办法的

网友:
没重要资料就扔了吧

网友:
这个太难修了 ,修好了 能用的 时间也不会太久

网友:
坏道太多的最好不要修,可能修不好,扔了吧

网友:
能修得好,但修好后又能用多久你自己想想吧,洪水过了硬盘不贵了.........

网友:
可以用 硬盘再生器V2011 试试,部分硬盘坏道可以修复。

网友:
MHDD修复过不行的话,需要专业工具处理了,比如PC3000或者效率源等。

网友:
用 hddreg
试试

网友:
要用 PC 3000 处理了。。好像是这样子

网友:
用HDDREG修一下可启到意想不到的效果!

网友:
mhdd扫10次 会把坏道给弄掉???第一次听说,有没有这个事情 啊  忘知情者透漏

网友:
应该是磁头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