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500G硬盘的问题 望高人指点

楼主(2012-05-17):
此硬盘是新盘,第一次装机分区正常使用,过了3天客户拿过来说系统崩溃了,于是上U开机进入COMS界面可以识别硬盘、开机U启动进入GHOST界面发现非常慢、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、大约过了5分钟左右,弹出一个对话框“上面的英文也不太懂、一个YES.一个NO"不管选择哪一个都是一样无果、换了一个SATA数据线还是一样的问题,一键自动分区可以读取分区就是无法完成格式化。用硬盘检测软件一切都正常、(根据客户描叙是插U盘死机、按住开关键不能关机、强行扒电源插头所致) 望高人指点迷津!

网友:
用DM重新初始化一次。

网友:
低级格式化试试,不行就有可能是固件的问题了

网友:
我碰到过华硕的H61扫描硬盘全是坏道   无法分区 以为是硬盘问题  换过2个都如此   最后主板清空CMOS一切OK   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 可能是bios的问题    再遇到这种情况换个主板试下

网友:
多谢楼主的提醒,我马上测试下

网友:
检测一切正常,却不能格式化,固件有问题,或者磁头有问题,最好的办法就是保修,如果,有专业工具的话,可以复位SMART表看看。

网友:
通病一下应该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