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用两个D1710做ATX电源的主开关管可以吗

楼主(2012-05-17):
D1710是以前剩下的彩电的电源开关管,查了下资料发现是500V,7A,40W的,

这么大的个头居然比220封装的13007还要差劲

两个问题

第一:能不能用这两个D1710做电脑电源的主开关管

第二:如果能用,在输出功率方面比采用两个220封装的13007如何

谢谢!

网友:
可以代用,但注意开关速度和放大倍数要符合电湖开关电路要求,两管的放大倍数要一致。

网友:
个头不一样的话需要改空间`!

网友:
13007完全能够代换D1710。

网友:
主要是想知道这种大个头的1710比小个头的13007是不是能够提供更有力的功率输出

网友(点评):
1710应该比13007好

网友:
40W、7A是小了一点,不过如果电源是用在整合主板上还是足够的,查一下开关频率和13007上否相近就行

网友:
换了也不稳定的哦

网友:
完全可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