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

楼主(2012-05-17):
电容在电路中,主要石起一个滤波的作用,要不要都没关系,不影响其他

这个观点说你对也不是,不对也不是,太片面没有具体内容,哥们是来灌水的吧?
楼主莫非是火星来的????

网友A:
有没有常识哦?突然电流波动大后级就烧了,他还起缓冲的作用。要是可以不要,那还设计电容做什么?要不你设计一个电路?

网友:
本来是不想回你这么低级的问题的,太寒心了,在论坛逛了这么久,你还这样,我要晕了

网友:
你试试吧

网友B:
那可不对,少一颗可以,多咯就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可不对,少一颗可以,多咯就不行

那你把CPU的滤波电容下掉一个,你看出不出问题?老是重启不搞死你。你不要教坏别的同学哦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常识哦?突然电流波动大后级就烧了,他还起缓冲的作用。要是可以不要,那还设计电容做什么?要不你设 ...

      很多电路都有电容,楼主也没有特别说明是什么地方的电容,你是不是太主观啦?试问高频滤波小电容也会造成你说的什么电流波动烧后级吗?楼主发贴说得没头没脑,你的回帖也太想当然。真是没话可说了。你先别晕,我们都了快休克了

网友:
       就电容的滤波作用来说,前题是看它在什么电路中,有高频滤波,也有低频滤波,还有电源滤波等等,并非一定要是电解电容才起到滤波作用。高频电路中的滤波电容都是很小的。楼主的结论棍扫一大片而没有前题,显然不能说是对的。但是有的电容影响不大是有可能的。有的就不行。
      一般人都认为楼主说的是供电部分的电解电容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误区。现在的CPU也好,GPU也罢,供电基本都是PWM电路,这里的电解主要不是起滤波作用,而是储能电容。而且是工作在高频状态下的,和普通的直流转换电路差别很大,不能混为一谈。

网友:
很无知,不知道就不要乱说,丢不起这人呀

网友:
有的电容影响不大是有可能的,但大多都不行,其效能也多得多,对不同的电路。

网友:
多谢各位好汉指教,小弟领受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