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遇到电阻击穿!你别不信

楼主(2012-05-17):
今天检测一个短路的液晶电源高压板,保险断了,查短路,查到开关三极管的B极对地短路。B极接R9电阻接地,测R9两端居然蜂鸣相通,取下来再测R9的确击穿!!!天哪!真不可思议啊,好多教程千口一说电阻不会击穿,阻值只会变大,不会变小。这个R9也只是一般的色环接地电阻,所以好多东西要自己实践去论证,敢于怀疑教科书。就如当年彭德怀试种一亩地破亩产万斤大笑话。

同意楼主: 2.9 反对楼主: 4.7
楼主不会看色环电阻阻值?开关管旁边的检测电流的电阻阻值才0.几欧姆,测出001不是很正常?
你的这电阻应该是18欧的吧,另万用表用FLUKE 117C的就好些
今天刚好修到一个12V电源,雷打的,保险没断,整流桥没事,电源IC炸了,拆开关管,大电容短,,不信邪了,拆后级输出的几个贴片电阻测量全短了,这是不是击穿?估计在座老少爷们没几个修到
楼主上面的色环你能认清楚不?要是真有你说得那样,你可以把它寄去中国科学院让那里的专家们研究研究!

网友:
理论上是不会击穿的
同意楼主: 5 反对楼主: 5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详情请看 124楼!!!!

网友:
概念错误,见我回复。
这个你要拿几千以上的表才能看到他的阻止,就你那表,就只能跟你那水平平了

网友:
有意思吗??

网友:
限流电阻啊。阻值小功率大。0。33怄多的是。正常的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

同意楼主: 4.8 反对楼主: 5.0

网友:
正常 很正常。。。你们 好纠结

网友:
老主,帖子都发错版块来。

网友:
这还真没遇到过

做工和质量有关吧,我也没遇到过

网友:
电阻烧断的比较多

网友:
反对楼主: 3.3 同意楼主: 4.1

网友:
同意楼主: 5 反对楼主: 5

网友:
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0.22欧姆,你上个图片,看看它的位置

网友:
这个实际阻值是多少?LZ看了没?说实话读色环电阻不太会啊

网友:
很正常  我也遇到过

你厉害

网友A:
这个本来就是0.4欧阻值的电阻,好不好?这是正常的。
除非我看错了阻值,黄黑银金四环电阻。

为了证明我所说的,我找了一下电阻,没有0.4欧的,只有0.33欧的电阻代测,只是说明这件事情正确性。
附上我测量图,万用表是UT71C 电阻测量精度达0.01欧。
通断档测量图:显示是0.00的,和楼主的一样!

电阻档测量图:显示是0.30欧。

哇哈哈,比我的表好多啦!还是这样的给力啊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呢!

网友:
相机多少像素的 看的好清楚

网友:
    在CRT上遇到过

网友:
不要大京小怪了,老师只是导师,教科书也可以修订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啊!!!

网友:
j借用个典故 上得山多终遇虎!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本来就是0.4欧阻值的电阻,好不好?这是正常的。
除非我看错了阻值,黄黑银金四环电阻。

有这个现象的`!

网友:
楼主,貌似那个电阻是好的,你装回这个电阻,这个板子绝对是OK的,色环电阻不是那样量的,要看色环的值的,8楼的哥们说的很对

网友:
都tm装逼,没见过愣是说没那回事,井底之蛙,我都遇到过几次了

呱呱呱

网友:
我遇到过阻值变小的,当时也很奇怪

网友(点评):
阻值变小的一般是碳膜电阻

网友:
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

逸雨涵梦 -1 严禁灌水
夏、一抹阳光。 -5 严禁灌水
吉光片羽 -20 严禁灌水
langzi. -5 严禁灌水
拂泪飞花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昨天我还遇到一个比你这个更奇怪的问题,也是液晶电源板的问题,电容旁一个0.22欧姆的电阻坏掉了,测阻值也是0.22欧姆,但是用这个坏的电阻就是不上电,而在别的电源板拆一个一样大小的0.22电阻之后就一切正常,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

这种可有性好小
电阻不稳定,在高压高频下就变值了。

网友:
以前老师说过电阻~也有可能击穿~看来还是佩服当年的老师啊!今天得以佐证!

是不可能的,LZ的没有被击穿

网友:
这电阻本身阻值就很小,,几十欧,我的几十块钱的表表,好像小于25欧就会叫,
至于阻值变小,也真的遇到过,电源上最多这情况。
有可能是现在色环电阻材质成分上跟早期的不太一样,所以这情况越来越常见了。

网友:
100欧姆电阻用导通档是会响的,至于你说电阻会击穿没有听到也没有遇到过,电阻只会变大或者烧断,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击穿的说法。哈哈,楼主赶紧去买六合彩

同意楼主: 3.3 反对楼主: 5.0

网友:
楼下的你是不是吧贴片电容或者贴片二极管看错了!
同意楼主: 0 反对楼主: 5
我遇到过2次都是贴片电阻短路了,别不信!!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吧,至少修这么多年,我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多大电流啊

网友B:
你再装回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电阻确实有击穿的,我也遇到过,楼主的电阻应该是0.47的阻值,标准不准,电阻坏没坏,找一个一样色环的电阻再对比着量一下不就知道了,

网友:
楼主真搞笑哦,,你说的那个电阻我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0.几的电阻  做电流检测用的,,,电阻怎么可能会击穿昵

网友(点评):
事实如此,信不信由你了

网友:
电阻确实有击穿的

网友(点评):
理解万岁!姜还是老的辣

网友:
楼主拿的这个电阻本来就是0.几欧的啊。没有坏!

网友:
电阻是好的,表的误差太大,鉴定完毕。

网友:
很明显,黄紫银金。0.47欧,何来击穿。

楼主你把事情搞清楚来,那个肯定不是B极,是场管的S极。

补充内容 (2012-5-18 09:36):
液晶电源板,B极接地,黄紫银金。你还叫我多看电路图。
还要看电路图吗?
液晶电源板用的是场管,GDS,没有BCE,即使有BCE,也绝对不会B接0.47欧到地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再多看看电路图,看看有没有B极接电阻入地的?

网友(点评):
控制极不可能用那么小的电阻接地,楼主搞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再装回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好的

装回去就不上电,换成别的就好用了!装到别的板子上也不好用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电源板是雷击的保险也坏了,但是有一个色环电阻也是全部导通当初以为他坏了,一个场管坏了,还有二极管在线测量是坏的,取下来是好的,在二极管跑线跑到一个八个角的芯片,芯片换了好了。
一共换了三个件,1保险2场管带散热片的那个3是八角,呵呵

网友:
似乎图上的电阻就是零点几欧的电阻,不过图片不太清晰

网友:
楼主证据不足,限流电阻阻值一般就是0.几,请搞清楚了再发,不要自己闹笑话。

网友(点评):
如果确有此事还是笑话吗?

网友:
楼主你那个电阻是正常的啊,你大惊小怪了。

网友:
难得,也碰到过

网友:
烧断的碰的多了,击穿的还没见过

网友:
你懂不懂维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个就是接在场馆S下面的,只有0.几欧,你可以查色环

网友(点评):
你还要多看看图纸看看多少B极接电阻到地的,大把去了

网友:
做维修不会看色环电阻是很可怕的。

网友:
我认为电阻没有问题。看看色环在判断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