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台式机死机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7):
  昨天 在客户那里接到一台电脑 07 8年的老机器了 里面好多不见都换过了,然后去看了一下 据客户反映是用了一段时间 就卡住了 不是黑屏 ,从个人现水平角度去看的话 应该是系统和散热或者是硬盘有坏道,  于是花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吧硬盘检测了一下,结果一切正常,于是更换系统 把cpu打上硅脂,鲁大师温度检测、压力测试等都没有问题。按常理应该OK了 但是 后来回到公司 几个小时 又死了,把电源也换了 主板检测电容这些都没有异常。  求解啊!本人能力有限

网友:
加焊下南桥

网友:
换个板子吧!会修硬件检测桥不会修就给客户换板子呗

网友:
嘿嘿  后来测试了一上午 才发现 电源有问题。换了就OK了

网友:
一般出在CPU供电芯片上,加焊下试试

网友:
依我看吧CPU换上一个测试测试, 别用相同号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