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570Z 带光驱 滚动条死机!

楼主(2012-05-17):
从坛子里搜索之前有朋友遇上过这种问题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507329
昨天接的本子也是这样的情况,滚动条死机好是折腾,后来也是看到上面的文章,拆掉光驱就OK了,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啊,有没有方法可以带光驱正常啊,希望有解决过的朋友共享下经验!

网友(点评):
有次装了个SP2的系统就搞定了,不知是不是巧合

网友:
换光驱是了吗

网友A:
先换个光驱试试,不行的话就把光驱接口给粘上,让光驱不好使就哦了

网友:
光驱是完好的,我还是用光驱GHOST的系统呢!带着光驱在PE里面是好的,G完系统,第一次启动也可以过去,扫描硬件啊,装驱动啊什么的都正常的,就是安装完毕重启准备进入时就卡死在滚动条了!

网友:
可以开机嗯F8进入安全模式,在安全模式里打开设备管理器 打开IDE ATA/ATAPI控制器下的次要IDE通道右键属性 在次要IDE通道属性里点高级设置 看传送模式里如果是DMA(若可用)改成仅PIO模式.关机重启就应该好了.试一试

网友B:
是次要IDE通道.千万不要选错了选主要IDE通道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次要IDE通道.千万不要选错了选主要IDE通道了.

马上试下,有结果马上来交作业

网友C:
进入安全模式,提示认到光驱,,进入设备管理器,发现次要IDE通道就是工作于仅PIO模式,,改成DMA(如果可用),,重启,,卡死,,再次进入安全模式,再改为仅PIO,,,重启,,正常啦!!!!谢谢9199的帮助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进入安全模式,提示认到光驱,,进入设备管理器,发现次要IDE通道就是工作于仅PIO模式,,改成DMA(如果可用 ...

不客气,好了就好。呵呵

网友:
也就是主板不识别DMA模式,需要手动修改PIO模式,有台神舟笔记本没有光驱的也是这个问题,不知道啊有师傅遇到过~1

网友:
PIO的英文拼写是“Programming Input/Output Model”,PIO模式是一种通过CPU 执行I/O端口指令来进行数据的读写的数据交换模式。是最早先的硬盘数据传输模式, ...

网友:
谢谢5楼,刚碰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我遇见好评几台了,都没搞好、只是把光驱搞坏掉。。

网友:
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不过没搞定,下次碰到试下

网友:
好了 ,高手呀,不错收藏 了。

网友:
用安装版本的WIN xp就可以了,百试百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个光驱试试,不行的话就把光驱接口给粘上,让光驱不好使就哦了

高。。。。向你学习

网友:
曾经遇到过,没能解决,这下知道喽,学习喽。

网友:
杀南桥了,

网友:
解决了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设置问题……

网友:
这个跟主板没关系 应该是系统问题 很多机子都会这样 还遇到不插无限网卡就不开机的

网友:
换光驱是了吗
本文来自:迅维网(
www.chinafix.com.cn
),详细出处参考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3475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机子在ghost安装的过程中,安装驱动的那步点取消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个光驱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