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h-p35qd主板维修。求解。。

楼主(2012-05-17):
顶星h-p35qd
主板维修
芯片ISL6312上电发热。。换掉之后正常。还是不工作。场管上电压正常,初步判断isl6312没供电,如何排查isl6312的供电电路以及输出电路..
芯片

网友:
同一型号主板。12V短路。修短路,换芯片(isl9312)还是烧场管。怎么样维修。。。。。。跪求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烧的话有贴片开路,在北桥附近查一下~!

网友:
看看芯片的脚位,然后跑跑芯片的供电脚
同意楼主:
5.0
同意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