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名915主板维修每次要点复位才开机

楼主(2012-05-17):
冠名915主板维修每次要点复位才开机
早上有个顾客拿了台机器来说点不亮,我上手一点确实不亮风扇也老是重启转下又停转下又停,结果我清了下BIOSS   风扇正常了就不是不过内存,所有主板上的电压是正常的就是不过内存,我就用镊子点了下复位居然跑过了而且好亮了我就很奇怪了,后来我老这样重复试还是一样,第一次开机就是不过内存要点复位才能亮,希望大虾能帮帮我到底是什么问题?是不是要刷程序呢!!!!!1!!{顾客说昨天用的很好的就是不小心踢了下机箱不是很重的,U是贴片的。}   谢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你那还是好的啊
我收到过顾客用斧头砍过的联想显示器和主机啊

网友:
应该不用怀疑U吧。刷下BIOSS,机率比较大点

网友:
南桥贾汗一下~!就好了`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问题  你刷下试试

网友:
还是先刷个BIOS 不行可以考虑南桥

网友:
桥坏了 报废吧

网友:
先刷下BIOS,不行就加焊下南桥

网友:
脱焊,脱焊。

网友:
这就是主板不能实现自动复位导致的,查灰色线到南桥之间线路,如果没问题就做南桥吧

网友:
bios→桥→扔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