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552不显

楼主(2012-05-17):
宏基4552进水的机器,CPU供电芯片腐蚀掉点,拿过来是不能开机,把线接好以后能正常开机了,电流上到1.2A左右不动,电流也不跳变,具体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啊?怀疑是CPU 坏啦,但是没新的,一直没试。还有其他的可能吗?其中量到M_B_RST#没有电压,这个是CPU给内存的一组信号,正常吗?它好像应该是1.5V的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4552的框架图

网友:
各位大哥,出个招啦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内存 不是应该没复位的吗?

网友:
ATI蕊片的,看看桥有没有进水,要加焊或者重做啦

网友:
桥没有进水  只有CPU供电的芯片那里进水啦,加焊过北桥,结果还是一样

网友B:
多快的速度上到1.2呀?有可能不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嘛???好像都有吧。。。

应该没有复位 只有时钟的 吧,我也不太清楚。。

网友D:
内存是没有复位的,别乱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快的速度上到1.2呀?有可能不是CPU的问题

开机正常,一开就上到1.2A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内存是没有复位的,别乱想

那内存上的30脚的M_A_RST#和M_B_RST#是神马东东啊???开机后应该有电压还是没电压啊?我用单核的AMD   CPU试试,M_A_RST#和M_B_RST#有1.5v,但4552的机器CPU是双核的,单核不能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内存 不是应该没复位的吗?

3带的有 就在30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3带的有 就在30脚

对啊   就是DDR3的内存啊

网友:
m-b rst
應該是低電平有效

网友F:
你應該去查屏的供電及開啟信號,這個電流U 、內存什麼都跑了

网友:
学习中,,定一下,,感谢楼主

网友G:
楼主说的1.5V应该是内存供电的电压值,不是那个信号的电压值。从楼主的描述看,个人觉得这机器至少有一个毛病,就是内存没有复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说的1.5V应该是内存供电的电压值,不是那个信号的电压值。从楼主的描述看,个人觉得这机器至少有一个毛 ...

那M_A_RST#和M_B_RST#不是内存复位吗?难道这两个复位没电压???有的话不是1.5V吗?内存供电1.5V已经有啦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你應該去查屏的供電及開啟信號,這個電流U 、內存什麼都跑了

还没开始跑呢,开机电流直接上到1.2A,然后就不再跳变啦。装不装内存电流都一样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那M_A_RST#和M_B_RST#不是内存复位吗?难道这两个复位没电压???有的话不是1.5V吗?内存供电1.5V已经有 ...

没说这两个不是复位信号。这两个复位有没有电压需要测量才知道,有的话也不一定是1.5V。还有也没说内存供电不是1.5V。(个人愚见,仅供楼主参考)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没说这两个不是复位信号。这两个复位有没有电压需要测量才知道,有的话也不一定是1.5V。还有也没说内存供 ...

谢谢独孤传人提供的宝贵意见!!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还没开始跑呢,开机电流直接上到1.2A,然后就不再跳变啦。装不装内存电流都一样。

是嗎,電池你取下了嗎?不可能這麼大電流的,除非有短路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还没开始跑呢,开机电流直接上到1.2A,然后就不再跳变啦。装不装内存电流都一样。

你上個測試卡,看看跑碼不?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嗎,電池你取下了嗎?不可能這麼大電流的,除非有短路

这是独立显卡的机器,电流上到1.2A属于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上個測試卡,看看跑碼不?“

手边没有测试卡,没法跑马啊,也挺郁闷的。

网友H:
你看下供电吧,不是所有的机子CPU供电出来了 就表明其他供电也正常的。我昨天就修了一个的,1.5出不来,CPU出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看下供电吧,不是所有的机子CPU供电出来了 就表明其他供电也正常的。我昨天就修了一个的,1.5出不来,CPU ...

电压都测过了,这些电压都有

网友I:
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,摔过了,电流跳变到0.89,测量主板电感电压都有,独立显卡供电也有,显卡加焊过,cpu供电芯片加焊过,imvp_ok正常发出,复位都有就是不亮,显卡供电满足之后需要开启那些信号?下午按图纸在测测,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,摔过了,电流跳变到0.89,测量主板电感电压都有,独立显卡供电也有,显卡加焊过,cp ...

那你帮我量一下内存复位有没有电压?谢谢啦

网友:
昨天找售后的朋友拿我的CPU试了个新的主板,还是点不亮,估计CPU坏的几率很大啦,这几天想法让朋友弄个CPU试试吧,期待啊

网友:
期待解决的结果啊·······一同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电容电阻是否正常

网友:
问题就解决啦  ,真的是CPU的问题,换了一个CPU,内存复位有电压啦,主板也亮啦。

网友:
还是仔细查下CPU电路  CPU现在跑没  热不 这个CPU供电IC有么有辅助供电 上次我碰到CPU  I  C腐蚀的 那连个小供电IC也坏了  换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