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低格硬盘,但format认不到硬盘,怎么办

楼主(2012-05-17):
如题,如题。硬盘前面部分有坏道。不想给硬盘做手术~~~~想低格下,曾试过修复,但无果。想低格,但format认不到应怕,我所知有限,各位高人,指点下

网友:
换一个新的

网友(点评):
我有股想QJ你的冲动

网友:
换个新的也不用修复

网友:
在DOS下应该可以低格式化,估计时间比较长

网友:
用MHDD的 ERASE处理一下看看
或者把前面分个区屏蔽起来不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