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1N 指示灯闪

楼主(2012-05-17):
开机指示灯闪,电源电容鼓了,更换完以后,开机没亮,再测高压,有个复合管击穿了,用4606代换,故障排除

网友:
是高压保护啊

网友:
三星911N也是这种故障

网友:
高压引起啊管子坏了

网友:
高压    问题影响的呀

网友:
这种故障很多,一般灯闪都是后极有短路了

网友:
看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容有没有坏的,断开高压,看指示灯还闪吗?如果不闪就换个通用高压板。

网友:
711N像这种情况基本不用换通用高压板,高压有问题换复合管,差不多就好了,修了很多都是这情况

网友(点评):
实践出真知

网友:
这种直接秒杀,4620也通用

网友:
高压保护了

网友:
高压芯片坏了么 下次记住了 换了电容后在测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