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31A换多个显卡未果故障

楼主(2012-05-17):
前俩天接一台F31A独立显卡的机子,拿到手后开机屏幕有一点背光,但没有显示,客户说以前修过一次显卡。我就说能修好就帮他修,修不了就换全新的,考虑到稳定问题,还是给他换了块全新170元人民币的显卡。换上去屏幕显示左边有俩个分屏,左边没有画面,图片传不上呀。无奈。以为是没焊好,中间连续的加焊俩次。故障依旧。以为是显卡的问题,(因为现在无良奸商太多,怕了,)又把客户的原显卡装上,还是一样,(中间有点小插曲,主板有点起泡,但我量北桥到显卡的每个电容阻值都正常,没有断线)现在CPU 内存都换了 BIOS也涮了,还是一样,显存在加焊过,个人认为显存不会引起分屏,没辄了。请论坛的高手帮分析下是什么问题,屏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!

楼主在买芯片的时候,记得买10版的,记得别让人忽悠了,白胶,这样子上改良版最好是10年的那种.11的会出问题/

网友:
这个主板容易变形哦,不是很好做,做的时候在上面压个铜片试一下,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问题,,,分屏除了显卡还是显卡,先烙铁加焊下显卡周边的小元件

网友:
确定是显卡呀,显存会引起分屏吗,就是这点不确定,因为显卡值个球也换了全新的了

网友:
解决了吗?期待中!

网友:
解决了吗  解决了就分享下经验咯

网友:
F31不好做哦,

网友:
显卡问题,显存坏或虚焊,大部分表现为大花

网友:
楼主显卡没做好,这板容易变形,也不排除断线的可能

网友:
显卡时看看啊

网友A:
看看屏线吧,我曾经修一台F41也是6个平,换显卡换了三个都是一样,后来也是,换内存,等等,到最后居然是屏线里面断了一根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屏线吧,我曾经修一台F41也是6个平,换显卡换了三个都是一样,后来也是,换内存,等等,到最后居然是屏 ...

已无奈已经同意换板,到时如果不行再看看了

网友:
看看LVDS线啊,在显卡那边死搞,屏的CLK DATA ,飞线外接个屏看看呀

网友:
果断换板吧,不过还是期待,最后如何结局

网友:
是的,这种板子的显卡不好做啊!会变形的啊

网友:
我觉得 很好做啊   我都做了好多了 不过没碰到这情况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楼主的主板鼓包引起的

网友:
对,还是显卡的问题,我上次一以台F31重做了三次才好

网友:
换几个显存试试啊,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啊、、、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好搞,换过3个改良的显卡都没有好,最后换板子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我也很怕的座桥的时候显卡那里回凸上来,最好是看看你座桥的时候是不是凸上来把显卡压住,导致显卡没做好

网友:
想别的办法,供电,时钟,篡位

网友:
这机器做显卡难度这么高?

网友:
老兄.换主板吧.鼓了包的主板,没希望了,我这里还有一块F31 内存那里鼓了包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