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插上电源后就死机

楼主(2012-05-17):
接了台联想Y460独立显卡的本,电脑单用电池开机使用一切正常,只要插上外接电源,立刻就死机,把电池取下来,单插电源一进系统过1、2分钟就死机,有时候刚进桌面就死机了,电源换过的,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的情况,哪位哥们碰到过分享下经验,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学习下啊

网友:
没人碰到这种问题吗>?

网友:
查下保护隔离部份,看电压是不是不稳定.

以前也有CPU供电滤波不行的情况

网友:
查CPU供电有没波动

网友:
遇到过东芝机机有这种情况

网友:
跟CPU滤波蛋疼的关系,还滤波,电流跟不上导致过流触发变频降速中断信号有效,从而死机。主查充电芯片周边    查AC限流电阻是否变质,明显的功率超出限流设定导致,主查AC限流电路

网友:
查电源转换部分电路

网友:
充电电路问题

网友:
没修过这个问题,不知道怎么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