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网线不通

楼主(2012-05-17):
单位新排的线路,30多根,用测线仪测试线路正常,线序也正常 但是插到电脑上网卡没反应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
电脑
求助

网友:
是不是线序错了

网友:
把电脑网卡驱动更新下,在就检查外网。。。

网友:
板载网卡默认关闭了吧,没道理30根线都不通吧?

网友:
交换机砸了换个,问题不在机器上

网友:
交换机接电源没 开关开没 不可能一下子30根线 全断

网友:
交换机上的线松了

网友:
也有很差的网线 线芯是铁丝或者铝丝的 线短一点能用 一长就不行 测试仪通过 也不能正常使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