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海尔显示器HT-19369W数据!

楼主(2012-05-17):
此显示器,开机无信号时,(无信号)三个字清楚,接信号全屏抖动。想刷个数据试试?
显示器
无信号

网友:
先确定数据线及接口的同步信号

网友:
检测VGA输入端的元件

网友:
这种问题 不可能是数据的事,应当信号处理问题

网友:
全是程序的问题。 先把主板上的电容全换掉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