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内置键盘,能改成USB键盘吗

楼主(2012-05-17):
     请教各位了,笔记本内置键盘,能改成USB键盘吗?不讨论这么做有没有意义,只是想知道上可以做到吗?

网友:
USB只能外接啊。。

网友:
可以啊,你对比着每个键飞线就是了,而且飞的线不能用烙铁焊,得用导电胶

网友:
普通的台式機PS/2鍵盤可以改USB鍵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