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329 VER:1.2不通电

楼主(2012-05-17):
有没有谁碰到过这板子不通电的,求思路,开机电路图

网友A:
刷bios 应该就会好了。这种主板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你试试啊。不试怎么知道不行

网友:
先挑简单的做,例如刷bios就比较简单,我之前也遇到bios导致不上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 应该就会好了。这种主板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

明天刷个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