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原装台式机进系统很慢

楼主(2012-05-17):
HP台式机主板型号为MCP61PM-HM R2.2,进系统很慢,打开文件要好几分钟,扫描硬盘内存都是好的,用本身自带的检测工具也扫描了都OK,于是重装系统,哇装个系统要了2个多小时,进去还是一样,换个硬盘重装了好多版本的系统都是如此,后将主板换掉其他配件全部用先前这台主机的,测试一两天都没有问题,运行一切正常,后又将故障主板BIOS重置恢复成出厂模式故障依旧,没辙了,请教各位这种情况主板一般是哪里有问题?还请各位不要灌水。

把CMOS放个电就好了,百试不爽啊
一试就灵:cmos 读取最佳值,保存即可

网友:
把爆掉的电容换掉,然后清下coms就好了。

网友:
期待解决方案

网友:
同属 精英出品,为何精英的爆电容的 没有造成进系统慢的情况,唯独一点 板载网卡有区别的

网友:
建议还是搞掉网卡芯片货换个网卡芯片

网友:
换条数据线试试,去掉外设光驱,看是否是外设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主板出现问题,不是换一两个零件就能好的,最好把主板换掉,这样也省心。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时钟部分有问题啊!频率漂移啦!

网友:
不打芯片组驱动,试试了

网友:
这板子通病 换电容 清COMS

网友:
换电容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都没有爆电容,CMOS清了还是一样啊!

修好了,把主板中间的两个跳线帽取了测机OK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,把主板中间的两个跳线帽取了测机OK.

发个图看看

网友:
一试就灵:cmos 读取最佳值,保存即可

网友:
此板1500UF 6.3V 易鼓

网友:
有试过请cmos搞定的,楼主试过了吗?

网友(2014-07-27):
CMOS一般都会先尝试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