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-开关电源一接交流风扇就转.不启动

楼主(2012-05-17):
电源型号:航嘉HK320-55AP,最初的故障是待机电压低,只有1.8V,查出来是IC6 DM311不良,从旧电源上拆了一个,更换,待机电源正常5V,绿线电压5V,谁知装上风扇,接交流电风扇就转动了起来,测量其他电压都没有输出,请问,这个电源下一步要做什么?? 没有查出其他地方有毛病,难道是DM311的问题??我更换了俩个Dm311故障还是一样,请各位大侠提供思路.感谢

网友:
kn442651634365562+105264

这位大侠 我是新手 不懂你说的意思 麻烦详细讲解下

网友:
这位大侠 我是新手 不懂你说的意思 麻烦详细讲解下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3524-1-1.html

网友:
输出的三个二极管有短路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