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 天运F1600进水,求助,急急急!

楼主(2012-05-17):
(图片)

网友:
客户今天拿来一台神舟 天运F1600笔记本,他说是进了水,还用了半个月,现在开不起了,我试机是开机掉电,拆开有些管子腐蚀了,换了之后还是一样,没有CPU供电,求高手指点,最好是有图纸!

网友:
楼主好了没

落ベ月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电路流是怎么样跑的啊,跑到什么地方掉电的啊

网友:
你可以用电流法判断问题

网友:
你看一下MOS管旁边的电容,我看你一下好像有点鼓包

网友:
洗一下板,看看南桥,再然后就是做BGA

网友:
烘干一下看看

网友:
没CPU供电,就查CPU供电电路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够详细,所以想帮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啊,先查CPU 供电吧

网友:
确实没看懂,楼主想问什么?既然没有CPU供电,那就先把它修出来

网友A:
Q39和Q38的G级和S级短路,是不是图中的U7一定坏了呢?

网友:
楼主故障描述都没有,前面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啊?你都查了些什么?不然没法帮哦

网友A:
其他电都正常,就CPU供电没有。看上图,u7CPU电源管理芯片供电不正常,Q38,Q39短路,从新换了个U7,现象还是相同!

网友:
学习中,,定一下,,感谢楼主

网友:
洗板,(观察是否有腐蚀)BGA烤板, 在断定问题。

网友:
神舟 天运 F1500 板号U50SI1  精英
图纸论坛有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94543-1-1.html

网友:
还是感觉看着图纸从PG相与开始搞 嘿嘿

网友:
楼主详细的,查一下CPU电路吧,应该是这里的事情,先换一个电源管理 芯片试试吧!

网友:
板号报来,在内存下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39和Q38的G级和S级短路,是不是图中的U7一定坏了呢?

楼主你那两个场馆换了吗?那两个坏了也会导致他们短路啊! 不过我估计楼主应该换过了吧

网友:
不是这个,还有其它的字吗,

网友:
比如L50IIO之类的。

网友:
你有烤箱吗? 你先别急着修,先用酒精刷洗下腐蚀所有地方,刷干净后放烤箱考个3小时再拿出来先别上电,先打下各个电感对地是否有短路的,没有就上电测所有电感,看有没有电感电压没有出来,你先把电感的电压修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他电都正常,就CPU供电没有。看上图,u7CPU电源管理芯片供电不正常,Q38,Q39短路,从新换了个U7,现象 ...

Q38 Q39 短路,不会是19V短路吧?你好好查查。先排短路。

网友:
谢谢哈,我的神舟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