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320要按开关3秒才能上电。

楼主(2012-05-17):
客户拿来说不通电。有时通电了20多分钟就跳掉了。拆了拆机器然后自己就好了。但是要按开关久一点才能开机,想问下大师有没遇到这种问题,是什么原因。开关肯定是好的我量过了,IO也加焊过,旁边也无明显的地方。请个位大师指导下。

网友:
修好了就行嘛    叫他将就将就用着

网友:
应该是主供电芯片有问题吧

网友:
也用可能是电容引起的掉电

对我觉得也是,多办是那个电容漏点我量了没发现什么问题,有变色的电容我都换了,

网友:
一个一个的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