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T220白屏

楼主(2012-05-17):
前天接到一台三星T220显示器 白屏 报价180客户同意修了 拆机直奔5V屏供电,结果查到屏供电1.6V肯定不对啊!查到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有一个MOS管 D级 S级电压不一样偏低,旁边还有一个三端稳压管,我直接从台式机上拆了一个MOS管 好了,直接装机,然后过了两天又过来了,说又白屏了  我晕  现在我把MOS管拆了 然后直接短接D级S级可以吗?应该没问题吧 又这样改过的兄弟吗?给个建议!!

网友(点评):
所跟换的MOS管参数没有达到电路的要求。VDS    ID

网友(点评):
zui最好用原型号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哟

网友:
有换过屏线试下 ?

网友:
我修过这样的故障。直接短路了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短路的 没有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45260-1-1.html这是我的维修记录

嗯嗯 可以的!!先点一段时间在说吧!!

网友B:
驱动板换个啊

网友:
使用是没有问题,待机时屏会一直通着电,增加待机功耗,不建议这样搞。

网友:
应急快修的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驱动板换个啊

呵呵 我是要维修,而不是要跟换!

网友:
这样会增加功耗的,而且只要电源插上不管是否开机 屏都处于工作状态

网友:
可以更换大功率的管子,不要换小功率的

网友:
短路则只要插电就有屏供电了 浪费

网友:
临时维修时可以短接的  但交客户使用 是不行的   短接了就关不了屏供电了 屏长期通电用以坏的。

网友:
找个废驱动板。  把那给屏供电的三极管拆上去不就行了呀。

网友:
一般像这样的问题  我都是飞根5V电压过去的   不去换东西

网友:
短接就能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