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31不触发

楼主(2012-05-17):
IO旁边进过水,处理后待机3.3 5vpcu正常。IT8512E有RTC_VCC +3V供电,晶振压差,nbswon#有3.3v按开关能跳变,但80脚DNBswon#始终为0V,断开和南桥相连二极管后依旧,我想问一下这个信号是不是应该IO待机时持续高电平?如果没有是IO坏了吗?原IO型号是IE8512E DXS 用dxt更换后依旧

网友:
楼主,正好我有这个板子也在修理,那个是待机就有的电压3.3v的!

网友:
EC工作条件   供电  复位   时钟【晶振】用示波器测     DNBswon#是不是被上拉的呀

网友:
开关键坏了

网友:
LZ那个F31的修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