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笔记本电路,请高手帮忙解答下一个电容的作用。

楼主(2012-05-17):
今天看V3000的保护隔离电路,发现一个电容连接在P沟道的MOS管G,S两极。
见下图

以前学台式机主板CPU供电的时候,BOOT脚和PHASE脚之前也有这么一个电容。
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这个电容在这个地方叫什么,比喻去耦电容,滤波等,作用是什么!
谢谢啦。

网友:
升压  电容有个特性  就是电容两边的电压不能突变    意思是 电容两边的电压是一定的  要变一起变

网友:
学习,受教了

网友:
利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,保护PN结的,一般用在工作在开关状态的管子,并联在PN结上。

同意楼主

网友:
根据电容的特性,同意以上观点

网友:
V3000的板也有着样的问题吗

网友:
手上正好有一块这种板子,可以学习,就拿着研究了。

网友:
谢谢2,3楼的了。学习啦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这个吧

网友A:
电容器其实是一个容电器.它可以储存并释放电荷,在并联电路中:当电容两端有高电位时,它可以储存电荷,使电源两端电压不能突高.当电容两端有低电位时,它就释放电荷,使电源两端电压不能突低.它有冲放电的特性.能隔直流通交流.一般都是滤波用的,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,就是为了减少电压的波动.整流电路中常见

网友:
他的作用就整流滤波耦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器其实是一个容电器.它可以储存并释放电荷,在并联电路中:当电容两端有高电位时,它可以储存电荷,使电源两 ...

讲得太好啦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器其实是一个容电器.它可以储存并释放电荷,在并联电路中:当电容两端有高电位时,它可以储存电荷,使电源两 ...

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,也就是电容两端有高电位时,电容这时候就储存电荷;让那个两端的电压保证在一定值(不让它过大或过小)。当电容两端电压过低时,就让已经储存的电荷释放出来达到一定值(不让它过大或过小)可以这样理解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