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赛普特的显示器 怎么拆?

楼主(2012-05-17):
这个下面的六角是不是要宁下来啊 ?

网友:
怎么了 ?没人吗 ?

网友:
螺丝全拧,剩下的就是卡扣了

网友:
我知道啊 能见到的螺丝就拧了 这个6角的也要拧吗?我这还没工具   哎!第一次看到这样的!

网友:
    多发几张图呀

网友:
多发几张图,

网友:
这些6角好像是嵌在铁板上,应该不用拆,你试试拆塑料壳看看。

网友:
这只是个底座啊……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用拆的

网友:
看不清楚。。多发点

网友:
那个不用拆的,拆上面的就可以拿掉底座了。

网友:
图片太少了外

网友:
好像是定位柱吧

网友:
汗   没工具 你也敢接这活啊    神人    用嘴咬吧

网友:
你觉得要列下来吗!不用的!看见的螺丝拆了就OK了!在用力!咔嚓!来了!

网友:
提倡暴力拆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