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M-ES2L裸板开机当logo

楼主(2012-05-17):
GA-G41M-ES2L裸板开机当logo,刷过bios了,还一样,哪的问题

网友:
挡logo的话你按下esc键看一下卡在哪里。

网友:
去掉所有外设 在测下看看呢 ,,

网友:
查一下USB线路供电,还有COM芯片和线路

网友:
试试,可以进BIOS界面吗?

网友:
挡硬盘,开机时按TAB查看

网友:
都试过啦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南桥坏也会引起

网友(2012-06-20):
我这有两块都这样。

网友:
南桥问题,换南桥吧

网友:
确定是南桥坏了吗。

网友:
我前天也遇到过一块,是华硕915的,好像CPU座的针脚有点弯了,怀疑是U座引起的。不过因为这台主机老了点,电源也坏了,修起来花费大了点,所以顾客没修就拿走了.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2块MSI的高端主板.不进系统之前神马都正常,一进系统就死机,卡在滚动条那里!

网友:
南桥也会引起

网友:
南桥 面大点

网友:
这个是南桥的问题,换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