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c662代换alc861成功

楼主(2012-05-17):
焊接好后,声卡没声音。
仔细研究,把原7.1声道屏蔽成5.1声道,仍然没声音,插后面板的绿色接口,错误识别为mic,最后更换40脚电阻,识别成功,完美代换,音质很好。

网友:
40脚电阻一般是5k,20k。如果不能识别正确,就换另外那个阻值的电阻

网友:
来张图更真实!

网友:
不需要图,技术一张纸,点拨一下就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