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机声音怎么来?

楼主(2012-05-17):
明基R55 喇叭声音正常,HEADPHONE OUT/SPDIF音频口输出和切换都正常,另外一个音频口不能切换也不输出,就是插上一点反应液没有,喇叭照常工作,MIC口也正常,SENSE信号也正常被拉低一半(CN30正常,CN28不正常)上图:

补充内容 (2012-5-18 16:24):
未解决!

补充内容 (2012-5-26 17:46):
解决啦,其实是没问题 那个口是“LINEIN.音频输入”

网友:
怎么样才能看懂这电路知识

网友:
不知道啊,还是一样哦

网友:
好深奥额

网友:
看不懂的路过。。

网友A:
如果“SENSE信号也正常被拉低一半”,那就测一下R478和R477

网友B:
笔记本电脑的外接音频接口,一个是接耳机声音的,一个是耳机MIC的也就是语音,i所以说你的明基一个正常,一个不正常,是你没理解好,不是本本的问题啦!!!!!!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电脑的外接音频接口,一个是接耳机声音的,一个是耳机MIC的也就是语音,i所以说你的明基一个正常,一 ...

这是MIC口CN29,它是正常的,忘了传,难免你误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MIC口CN29,它是正常的,忘了传,难免你误会

你这台明基是三个接口的啊?那样的话你可以把音频插进去,量一下接口pin脚的阻值阻抗是不是发生了变化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“SENSE信号也正常被拉低一半”,那就测一下R478和R477

这两个电阻我测了正常,C529、C528声卡一侧是1.6v,连耳机口一侧无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是MIC口CN29,它是正常的,忘了传,难免你误会

不对啊   按你的说法,cn29是MIC,cn30是耳机,cn28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啦,三个接口的机器也只有插耳机那个时外接会没有声音,其它两个不过插哪个,耳机都没声音,电脑内接有声音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CN28这个接口很简单啊,两个音频声道信号,一个SENSE_PORT_A#,耳机插入此信号接地,SENSE电压被拉低一半,(前面都正常)想知道然后声卡是什么动作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对啊   按你的说法,cn29是MIC,cn30是耳机,cn28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啦,三个接口的机器也只有插耳机那个 ...

是不是太较真了呀,只怪自己粗心啊,记得以前遇到过3个音频口的机器,印象中有两个输出,插哪个都好用,也没研究两个什么区别,明天再看看,不行就不修啦,反正内置的好用,一个耳机输出也是好用的

网友:
那也行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我根本不想修音频方面的,不响的修响了,又说有杂音,有噪声修没了,又说机器声音小了,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根本不想修音频方面的,不响的修响了,又说有杂音,有噪声修没了,又说机器声音小了,烦

我们还是处于学习阶段嘛,所以能修的尽量修,哪怕修复再还原啊,掌控维修思路

网友:
LZ,CN28是输入接口,全名是LINE IN,是线性输入!用来将其它音频设备的音频信号接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