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电源,3.3v负载差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7):
这个电源空载12v 5v ,3.3v 偏低为2.86v; 我用一个12v50w的灯泡轮流接,这三个电压为10.95v 4.5v ,3.3v变为0.23v
;3.3v自稳压相关原件都差过没问题,三端整流管也换过,请有碰到过这现象大侠指点一二,谢谢了

网友:
3.3v滤波2200uf电容也都换了

网友:
初级大电容看看。

网友:
查3.3V稳压电路TL431和C1015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查过了,是正常的

网友:
找了个相近的图纸,大家看下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