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声卡之间基本都可以互换

楼主(2012-05-17):
alc861alc662alc883alc888alc66alc880的代换
hd声卡都可以互相代换。代换后如果没有声音是因为sense脚识别出的问题。解决方法如下:
1、如果5.1声卡代换7.1声卡拆除不需要的甄别电阻,具体是每个插座的有一个开关,在插入插头后短接倒地。找到这根线,拆除这个电阻一般是39.2k,如果你的声卡支持7.1,则焊下来。一般13脚是sensea,负责主要的插孔识别,34脚是senseb负责环绕,后置,前面板得识别。5.1代换7.1主要拆除多出那个声道的识别电阻。具体因主板而异,但原理一样。
2、找到40脚,测连接电阻。一般2个阻值5k或20k,把当前的电阻换成另外一个阻值即可。这个电阻和做ic内部的基准电压。13.34脚是插座侦测,原理是接入不同的电阻产生不同的电压降,然后内部基准电压对比,从而知道那个插座插入或那几个插座插入,并通过用户设置为需要的功能。

基本上可以完美代换hd声卡。

网友:
好贴,正是我需要的声卡技术贴,学习了,非常感谢楼主的技术分享,谢谢啦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