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助) ENlight GPS-300ABC 缺两电阻R501B,R501C

楼主(2012-05-17):
如图所示

网友:
貌似厂家测试剪掉的,也就是不需要;根据电路分析下应该看得出来

网友:
看标识,应该同属于R501,翻开电路板看下,这一排四个电阻什么连接关系,我估计是串联的!如果在反面R501A跟R501D直接串联的话,那就是厂家取消了R501B,R501C!

网友:
感谢回答,是串联没错.将上电测试再回报.

网友:
那倒是  我也是那么感觉的   不过 不敢说出来 毕竟是新手嘛

网友:
装俩可调电阻,慢慢调慢慢量,等正常的时候找合适的电阻代换

网友:
看下能不能正常用   能用就不管了   不能用从大到小试起走  试到那个正常就对了

网友:
你发这张贴的初衷 是什么啊

网友:
你想问什么问题 现在故障是什么

网友:
板子上电容暴浆,希望更换之後能正常使用.

网友:
工厂改电路去掉的,我在工厂时就有去掉二极管之内的,本来要焊掉但是有时为了赶时间直接剪掉

网友:
上电测试,运行正常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