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出现的的个怪问题

楼主(2012-05-17):
昨天有一个顾客拿了一台2335来装系统,新机子,才买了半年,我们就正常的装。结果用U盘不能进PE,一到滚动条那儿就死机,结果我用U盘在DOS里GHOST了一个,重启后文件能释放,装好机子后,一切OK,就是不能用USB,结果下午装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,WIN7  XP都试过。驱动装了几十次,官网上下的驱动也不行,*脏话*,没遇到到这种情况,同时摄像头也发现不了,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都是正常的。最后还是拿到售后去保修去了。
这样的新机子不会是USB电流不足吧,时钟可能性也很小呀,大家说一说原因。灌水就不要进来说话了。

网友:
估计应该是主板的问题,联想的机器都能进PE的 南桥的可能比较大。

网友:
我们这里常常GHOST啊,楼主U盘问题吧

网友:
USB 的 VCC 及兩條數擾線對地阻值你查了嗎?

网友:
装系统前 USB 是可以用的,GHOST过系统后 USB 就不能使用了!!像这样的问题,应该 是驱动问题 ,磁盘驱动器???好像  也许  只是猜测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