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主板维修显示NO码故障

楼主(2012-05-17):
我有块主板维修,诊断卡显示no,检查各供电都正常,怀疑是BIOS的问题,但是把CMOS电池拆下重上后故障依旧,那是不是BIOS芯片的故障呢?还是BIOS程序不行了?如何重新刷BIOS程序呢?(BIOS芯片是直接焊到板子上的)。盲刷怎么操作呢?

网友:
用U盘就可以搞定,有介绍的

网友:
编程器刷咯

网友:
比较奇怪的现象,从未见过!NO代码第一次听说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