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进系统黑屏一下就好,

楼主(2012-05-17):
我还没见过。。
这是古董级的玩意呀,很少见了

网友:
换一张显卡吧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方面的问题,上次修一台方正笔记本进系统也是黑一下,我从官网下载一个驱动装上去就好了

网友:
这 卡    你可以换了

这卡换一个就几十块钱、

网友:
这种卡很难看到了你从哪弄的

网友:
是一个客户拿来修的,嗯  是的要是我的早就换了才128M, 谢谢你们呵呵

网友:
这卡都没有维修费值钱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显卡,小影霸9600GT,进系统进PE都掉电,求解中

网友:
这个正常吧!应该不是问题!

网友:
老卡有一些奇怪的问题也在情理之中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