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用适配器正常,电池不开机或者死机闪屏

楼主(2012-05-17):
DELL 1440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,用电池则有时开机不显示,有时能显示但在进系统当中会黑屏或者死机屏幕伴有图像狂闪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大电容 ,有就先换了。

网友:
用可调电源看看不显的时候电流跑多少

网友:
估計電池這邊的保護隔離出了問蝦題

网友:
学习中,,定一下,,感谢楼主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换一下电池试一试,或者把你的电池换到同型号机器试试。都没有那就查电池供电电路吧,感觉像供电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