刺鼻的味道!

楼主(2012-05-17):
    昨天收到顾客的一台液晶显示器(三星 173v),据顾客反映玩着玩着就看到液晶轻冒烟,能闻到少许的刺激味!
    且听我的检修过程 呵呵 !尝试着给机子通电,屏点着了 。嘿嘿,心里高兴,但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!只能老老实实拆机检查。既然能点着,电源应该可以排除了。以经验初步判断可能是灯管坏 高压板  或是有电容鼓包。但看着拆出的板子(不是原装的 ),没有看到零件有烧毁的痕迹,也没有电容鼓包,仔细看也没有看到有零件虚焊。无奈之下只能,通电试机了(别忘了把屏线断开,防止电压不稳烧坏驱动板) 通了几分钟,断电 摸摸零件没有明显的发热零件。看来还是一步步查了,外接好的灯管通电,灯管常亮(屏线已断开)。仔细一看,灯管的亮度不正常,有少许的闪,看来问题是在高压板,或是电源供电不正常所导致。迅速断电摸摸高压板线圈,两个线圈温度不一样,有点怀疑线圈内部有少许短路了 。不放心所以断开高压板供电,用万能表量了量电压,12伏特正常。急需外接高压板,飞线~。通电,诶好兆头,灯管不闪了。为了节省成本,只能动手修高压部分了 ,回到之前的思路,取下那发热量大的线圈,既然一个脚有大大的黑点,仔细看这脚都被烧焦了 ,高压厉害啊!这板没被击穿,看来板子质量还不错。既然能点着,其他应该没有短路的情况吧。只能在料板找了,费了将近一个钟,一模一样的板子出现了。上面写着雷击(看来电源坏多了),索性拆了线圈换上,通电测试。无闪现象。煲机,没问题,已解决。        第一次写,而且还是刚申请不久的,不知道在哪里写贴,望版主在百忙之中抽空看看,证明我是一个维修员。把我加正,在这感激不尽。

网友(点评):
不错,象老师傅

网友:
仅凭个人经验,你过奖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