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开机问题

楼主(2012-05-17):
sony VGN-s36c每次开机都要按F1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进bios有被设置了密码,问题是客户把密码忘了,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

网友:
谁有S36C的bios支持一下,谢谢,我只有重新刷bios试试了

网友:
這不簡單嗎?BIOS放電,要不用PE鏡象裏的軟體把COMS密碼清掉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你当是台式机呀。

网友:
学习中,,定一下,,感谢楼主 ..同意2楼说法

网友:
你用编程器把密码读出来   然后再用软把密码去清楚就好了啊

网友:
这种情况,一般只能重新刷bios啦,现在好多机器的bios密码已经不是放电能解决的啦。。。

网友:
放电时清不了的 我试过  只有重新刷BIOS了

网友:
现在BIOS升级咯。。。没有那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