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5WA亮蓝灯,显待机画面!

楼主(2012-05-17):
接一联想L195WA,机器摔了,按键板断掉了,客户说插电可以正常显示,遂以为只要把按键板搞好就ok了。
因为没有现成的替换,对于这种非直接导地型的按键板就用AB胶把断成两段的按键板粘结好,然后直接飞线了事,接上驱动板试机。
开机,显示的是彩条,白屏,黑屏循环,这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入时的待机画面啊,此时按键板上灯黄色,该属正常啊!不正常的来了,,插上信号,灯变蓝,屏上仍旧是上面的循环。担心自己焊接的按键板不良,直接拔掉,插上和不插上信号都是那样的。
怀疑MCU程序有问题,遂上论坛找到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490566,刷上后,,唉,还是老样子,,大家说下面再往哪里查啊?

补充内容 (2012-5-18 11:56):
最后确定 还就是屏线的问题!  之前的屏线看上去再好不过了,就没往那里想!失败啊!
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忙!待机的画面不是来自驱动板的吗?

网友(点评):
摔的,一般有接插件,都要检查一下,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屏线接触问题,祝你好运!

网友:
屏与驱动板连接的排线问题

网友:
屏线松动了!

网友:
摔的,一般有接插件,都要检查一下,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屏线接触问题,祝你好运!

网友:
同意楼上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