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CPU就掉电,求解!

楼主(2012-05-17):
今天遇到一块主板是盈通AN5战神版,单桥 电压都正常就是一放CUP就掉电,取下就不会掉电。求解啊、

网友:
短路了,而且短的很厉害,再放就烧U了,不要放了,不行裸板用吧

网友A:
桥坏了,可能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关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坏了,可能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关闭

搞不定了 当废板了。

网友:
我刚才修了两个盈通的主板,上CPU主板点亮不到1秒,就掉电,也会自动上电,上电1秒就掉,如此反复,楼主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?一个清除CMOS,另一个刷BIOS,就搞定啦!楼主,如果各处供电都正常的话,可以试试!
补充一下:我修的是盈通p31的大板

网友:
偶也遇到过一次945g的板子,上了cpu就反复掉电,换了个cpu好了,可cpu换到

别的板子没问题吖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毛病,。

网友:
桥短路了

网友:
有短路的地方,仔细找找吧,没有短路不会保护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座内部短路啊??

网友:
一般都是桥的问题,现在的板子真不好搞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上场管软击穿,试换下!

网友:
短路了 小心烧坏CPU

网友:
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你换换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