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装两个系统

楼主(2012-05-17):
我的本本用住win7   想再装个XP   能保留win7吗?怎么装了?请教大侠们

网友:
硬盘分区有两个主分区,其次再次进pe把系统镜像写进第二个主分区盘(win7第一个盘),写完之后,再次重启,当然还是win7 ,楼主百度一下  NTBOOTautofix_v  里面有个自动修复分区引导工具,然后就重启,这时启动选择第二项。。。剩下的你懂得。。。

够详细哦

网友A:
分区的时候分两个主分区,装的时候可以选系统在哪个主分区的...

网友:
学习了!对于初学者有用

网友:
先把WIN7备份,再用PE盘分出一个主分区,把XP放进去,再恢复WIN7

网友:
要先装XP 然后在到地2个主区装WIN7就可以了

网友:
百度上有教程。

网友:
做俩个主分区,用安装版分别装xp和win7就ok,最好先装xp,不能用gost

网友:
要先装XP的,在装WIN7的、XP的装好以后,把WIN7镜像文件拷贝到第二个D盘,再修复一下,就可以装了

网友:
这样啊     学习了啊

网友:
当然能装了,但最好把最后一个区用来装XP,这样免去了进系统盘符不对的问题

网友(2012-07-20):
学习想一下,希望

网友:
这个还不是很清楚,搞2个主分区,分别装进去,先XP后WIN7?。。有机会试试,学习了!

网友:
做两个主分区就可以了,,,,一个分区装个系统

网友:
我是分区分两个,先装低版本,再装高版本

网友:
分两个分区行吗?

网友:
貌似系統基本上是從低的版本到高級版本

网友:
先装XP,再装WIN7,这样就不用修复了,如果先装WIN7的话还得修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