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R 不触发笔记本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5-17):
华硕K42JR 不触发笔记本维修一例
型号:华硕K42JR
故障:进水不触发
拆机目测 就发现HM55旁边有进水痕迹,处理干净后 BGA烤了个小时。
上电  待机0.18,,偏高呀。肯定有地方短路了。
俺就这里摸摸  那里摸摸,,找到待机芯片很烫的,量了待机电压对地阻值,3V短路了,经检查发现 3V电感后级短路,那就接上线 烧吧;可能是我运气好吧,烧了大概10秒后,电流突然从0.6A降到0.02A,,心想 呵呵 这回烧通了。。。在BGA上烤了一个小时 都没把夹层的水烤干,这才10秒不到 就把你烧干了,心里那个爽呀。。
重新上电,,自动开机,,电流跑到0.95A不动,还有问题……
想到进水处在HM55旁边,拿着主板,把起手电,,看到HM55下面的锡珠有点脏,不可能是进水造成的呢? 先上BGA吧,,…………板子凉后,上电,太阳还是那个太阳。。
看来还是慢慢量吧,,当量到显卡供电时,发现问题 电压0V,马上用示波器 打了给显卡供电的MOS 控制极,一点波形都没。。再量电压开启信号P_+VGA_VCORE_EN正常,再看芯片PU8201的工作条件,,发现此芯片的供电P_+VGA_VCORE_TON没有了,追线到PL8201发现断线了,嘿嘿,,这就好办噻,,接上。。
再上电,那电流跳呀跳呀,屏就显示了。。。
之后又发现BIOS供电的线又断了

网友:
怎么这么多短线,太不正常了

网友:
厉害 叫我修的话估计要一天

网友:
挺好的贴   怎么没有人说话呢

网友:
不触发也能烧好  加分鼓励。。。

网友:
LZ是哪里人啊? 这机子我也接了台 没搞好,还给客户了。是不是这台啊!!! 也是进水的

网友:
BIOS供电线是修好后断的吗?

网友:
厉害呀
不错的思路

网友:
大电流,你烧了就下来了,就没有换东西呀》??

网友:
厉害 进水的机子 难修的啊

网友:
这个TON的电阻的供电端比其它地方的爱坏多了,经常断。

网友:
很强很速度,拜读了。

网友:
电流跑到0.95A不动,或者1.0多不动。 CPURST#都出来了?  还会有电压没起来吗??? 我一直以为 电压都出来了? 难道是那些不受监控的电压?

网友:
bios 供电断线了  怎么还亮了呢  呵呵

网友:
楼主,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的,希望下次加油

网友:
不错,传说中的高手啊。

网友:
一连几个问题。我是修的话费神了。

网友:
好,没有过多的啰嗦,什么电压没有就修什么,短路就直接烧。楼主厉害,学习。

网友:
进水多是腐蚀断线,元器件腐蚀。楼主好思路,

网友:
应该先量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 走了点弯路

网友:
这个帖子看的稀里糊涂的 啊

网友:
这种板子的电压不按正常流程走啊

网友:
哥 BIOS供电线断了能开机吗?

网友:
楼主帅呀,水平高呀

网友:
查供电有奇迹

网友:
学习中,不全懂

网友:
不知是写的有点乱还是什么原因,怎么乱来的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说反了,应该是先测量了发现BIOS供电断了,然后修的显卡供电芯片断线的问题吧

网友:
BIOS供电坏掉了还能开机显示?不可能吧

网友:
维修思路很好,很给力